[求助] capture时measure PO和scan out关系

楼主(2020-06-13):
请问下大家 在capture时,measure PO是为啥,期望值不是通过scanout得到吗?

网友:
有些能被下一级触发器capture到,有些譬如下一级就是outport没有触发器了如何capture?所以measure po吧

网友:
除了scan chain负责做launch-capture,所有的输入pin也需要配合做launch ,输出pin配合做capture操作

楼主:
好的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2020-12-27):
你的非scan port,也会input一些逻辑进来,最后measure po。当然,你也可以mask 所有非scan in/out port,这样就没有measure po,但是覆盖率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