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HSPICE运行license无法找到

楼主(2020-06-13):
走投无路...太难了...我是完全的小白...研究里需要读一段别人发布过的hspice写的码,然后我才接触这个软件...最近几天都在研究安装...用的2016破解版,然后按流程来生成了license.dat,也放到了对的路径,但是当我用hspui跑那个.sp文件的时候,simulate按键变灰,然后不出结果,我上网查了一下就是应该是跑得有问题,我就将文件导入hspice跑,然后出来.lis,之后我打开.lis,发现就是: lic: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the license serveer manager (lmgr
lic: lmgrd did not run on license SEVER
lic: please start lmgrd on SERVER
.........
于是我查关键字,在网上说用lmtools.exe 来start server, 但是我打开lmtools, server那边显示是空白的...一个server都没有,我没办法选中去start...

前面我看到论坛有说2020年许可证的问题,然后他们说改.src文件里面的时间...我改了之后也不知道是哪里改错了,反正也是run不了....后来我只能断网改自己系统的时间来生成license...结果安装是安装完成了...界面也能打开,但估计还是破解有问题...没办法运行...在这里想求助各位大神!!提前谢谢你们了!!

网友A:
那啥,win10破解版的hspice运行的时候不能正确识别MAC地址,所以license错误。利用论坛里的一个破解补丁可以用,但是不能查看波形,只能仿真。后来tanker的patch没用过,不知道好不好用。所以,建议linux版是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啥,win10破解版的hspice运行的时候不能正确识别MAC地址,所以license错误。利用论坛里的一个破解补丁可 ...

谢谢大神,我在win10和虚拟机的win7都有试过安装hspice2016 sp1, 但同样出现license的问题(能生成license.dat,但跑不了.sp文件,跑了出来的.lis文件就说找不到server)。论坛没有找到破解补丁...方便加微信或者qq详聊吗?

网友(2020-12-05):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1-06-23):
引用 网友A:
那啥,win10破解版的hspice运行的时候不能正确识别MAC地址,所以license错误。利用论坛里的一个破解补丁可 ...

这……所以是哪个破解补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