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PLL的analog VDD/VSS可以选择数字IO library里面的电源/地IO吗

楼主(2020-06-13):
请教个问题,一般IO library里面会分数字和模拟两种电源IO,数字和模拟的电源IO为什么要弄成不一样的IO 单元?但我目前拿到的CSMC018的GPIO library里面只有数字的IO_VCC,CORE_VCC的IO,我们有一些LDO,PLL 电路需要analog VDD/VSS,是否可以直接使用数字IO library里面的电源和地IO ?

网友:
个人不建议 数字的vdd/vss很脏的 会有很多毛刺和纹波,这对于数字电路而言没什么问题,但是对于pll这种敏感电路,会很影响工作状态的

网友:
数模要隔离的 你确定你能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