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电路, 输出电压 温度曲线问题(電路初步完成)?

楼主(2020-06-13):
eetop的版友大家好!
我试做一个简单带隙电路
这种简单的带隙电路
好像可以跑出温度VS(VOUT)的图形,是"拋物线"的
可是我跑出的却不是!
附上我跑出的图形(黑色底的)
要调整哪边...才可以跑出拋物线~~
是电比列吗,可是我调整电阻,我的输出Vout1.2V,好像会变的不是1.2V
谢谢~~

今天,我调整R2,现在温度曲线已经是抛物现了
可是bandgap的输出电压变不是1.2V
因为我后面要接LDO,而它的Vref1.2V
接下来我要调整哪颗MOSW/LW加大吗?
谢谢?

<續>
最近修改了電路
先謝謝各位版友!
我調整過mos的W/L 和 R1和R2的電組比例
可是不知道對不對?
實驗室也沒人會,指導老師也不懂~
我最近做出的數據的四張圖

電路testbench

電路testbench

bandgap W-L

bandgap W-L

輸出電壓

輸出電壓

溫度曲線

溫度曲線

网友A:
这个是负温度系数比例太高了。要增加R2的值。另外检查一下静态工作点。

网友B:
并不是必须要1.2V的,温度系数可以调好就行了

网友C:
你要先知道VBE是多少還有delta VBE是多少,再去選R2值,否則很難調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负温度系数比例太高了。要增加R2的值。另外检查一下静态工作点。

感謝...cchsz大...
我調整R2值...調出溫度曲線是 拋物線了~~
可是...
我要調出輸出是1.2V 因為我的LDO的Vref設定為1.2V
要調整哪顆MOS啊~~
才可以把電壓穩定輸出為1.2V
謝謝~~

溫度曲線圖

溫度曲線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先知道VBE是多少還有delta VBE是多少,再去選R2值,否則很難調出來

感謝 mu186041 大
我的溫度曲線已經調成拋物線了
可是我的輸出電壓已經變成不是1.2V了
我要改哪邊的MOS的W/L 才可以輸出1.2V
謝謝~~

溫度曲線圖

溫度曲線圖

网友D:
先说几点:、
1. 这个bandgap没有启动电路;
2. bandgap PSR应该会比较差;
3.  功耗太大;
4. offset 应该也不小。
5. 一般出来确实不是1.2V,这个书上有说,后面可以加BUF去trimming;要是对温度系数有要求,这里可以trimming 温度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说几点:、
1. 这个bandgap没有启动电路;
2. bandgap PSR应该会比较差;

感謝 夜冷了 版友

謝謝。

网友:
你可以再mirror一組電流,用電阻去創造你要的1.2V,但電阻的unit size要跟R1、R2一樣,這樣曲線才不會隨製程而跑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cchsz大...
我調整R2值...調出溫度曲線是 拋物線了~~
可是...

电压值不是调出来的,由工艺决定。
1. 你LDO根据Vref电压 改变电阻比例
2. 你VBG做分压再给LDO。

网友:
一般1.1几伏到1.2几伏都是正常的,只要温度系数在接受范围内即可

网友E:
其实现在就算是有类似抛物线的曲线,这个电路也不对
电压型的BG,无论工艺如何漂,也不可能跑到1.35v的位置形成0温度系数,1.15v的见过,1.25v的见过
1.35v的真的完全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现在就算是有类似抛物线的曲线,这个电路也不对
电压型的BG,无论工艺如何漂,也不可能跑到1.35v的位置 ...

先謝謝castrader版友!
是電路結構錯誤~
還是mos的W/L 沒調整好~
實驗室又沒人會,指導老師也不懂~
我最近做出的數據如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必须要1.2V的,温度系数可以调好就行了

謝謝yuweimo版友
我調整好溫度係數曲線
可是不知道對不對
附上圖形

网友F:
你是不是把M3、M4的尺寸做成不一样的了,按照原理来说,bias电流一样的情况下,M3、M4的VGS应该是比较接近的,但是我看你的电路上好像不一样,你先确认一下吧。如果M3、M4的VGS不一样,那就用不了那套计算公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不是把M3、M4的尺寸做成不一样的了,按照原理来说,bias电流一样的情况下,M3、M4的VGS应该是比较接近 ...

謝謝 ZZW_semic 版友
是要調成一樣嗎?
就m=16  ,  改成 m=1 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謝謝 ZZW_semic 版友
是要調成一樣嗎?
就m=16  ,  改成 m=1 嗎?

这两个肯定得一样啊,不然你VBE1=IR+VBE2,这个公式都无法成立,所以你相当于把VGS和VBE,deltaVBE一起放到等式里面去了,所以你即使把温度曲线调好了,它的绝对电压值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ZZW_semic 版友
是要調成一樣嗎?
就m=16  ,  改成 m=1 嗎?

你是不是把这个电路和偏置电路搞混了,偏置电路这两个管子尺寸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两个肯定得一样啊,不然你VBE1=IR+VBE2,这个公式都无法成立,所以你相当于把VGS和VBE,deltaVBE一起放 ...

大謝...ZZW_semic版友...
改好...我再跑跑看
我附上書的hspice code 給你看
我是照書的電晶體比例去調整的

网友:
做BG需要输出电压尽量与电源电压无关,你的电路在这里问题非常大,原因是电流镜用的是普通而非cascode结构来抑制VDS的二阶效应。
另外BG需要一个负反馈环路以稳定两条支路的电流保持一致,你的环路增益太低了,会导致offset增大从而VBG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謝...ZZW_semic版友...
改好...我再跑跑看
我附上書的hspice code 給你看

我不太清楚你看的是哪本书,不过你这结构很基础的,有疑问的话,可以去看看拉扎维11.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