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1dB压缩点的问题

楼主(2020-06-14):
求助,仿真1dB压缩点时,为什么下面这条线很平,麻烦大家帮忙看一哈

网友A:
你设置的输入范围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的输入范围有问题

请问输入端的port以及hb的设置像图里显示的这样,有错误吗?输入范围要怎么修改啊,谢谢

网友B:
看起来 你的这个放大器的输出很奇怪,不随输入功率变化而变化,是不是哪里接错了?你是否可以看一下小信号增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 你的这个放大器的输出很奇怪,不随输入功率变化而变化,是不是哪里接错了?你是否可以看一下小信号 ...

是的,感觉下面这条线很奇怪。我仿的是一个单刀双掷开关,瞬态仿真的话功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感觉电路应该没有接错,我不知道是不是仿真时候设置的问题,用了好几个方法仿真,都没有看到理想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感觉下面这条线很奇怪。我仿的是一个单刀双掷开关,瞬态仿真的话功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感觉电路应 ...

我看你的仿真设置 是不是source和load选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的仿真设置 是不是source和load选反了。。。

我试了下把hb选择port那里的source和load互换了下,仿真的时候出错了,应该木有选返的吧

网友(2020-12-30):
我也出现一样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哇

网友C:
首先,你的Pin设置就有问题,-10-40dBm还合理,-10-40V你的管子肯定扛不住。

网友D(2021-09-17):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的Pin设置就有问题,-10-40dBm还合理,-10-40V你的管子肯定扛不住。

我觉得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
看看射频workshop,这种仿真最基础。

网友(2022-01-27):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也是这个原因。

请教一下,仿真PGA的1db增益压缩的时候,port里面的amplitude (dBm)怎么设置,然后pss里面的sweep range又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
GAIN definition那里你是不是采用的voltage的方式,所以出来是这样的

网友(2022-05-02):
-10到40范围应该不不对,其单位是v,换成dbm对应的数值试一下

网友(2022-11-18):
为什么不用dBm呢,开关本来也不是放大电路

网友(2023-04-05):
你这个port里面没有dBm的选项,只有Vpk,设置范围不对吧

网友(2023-09-19):
你的输入port的Pin不要设在VPK里,设在dBm里

网友E:
Options里有个 Tool Filter,你把里面都勾选一下,看看你的port会不会出现dBm

网友(点评):
大佬牛的,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2023-12-04):
试着给输入port加上small signal呢?除了把pin从Vpk改成dBm之外,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然后这样可以解决。

网友(2024-05-01):
引用 网友E:
Options里有个 Tool Filter,你把里面都勾选一下,看看你的port会不会出现dBm

感谢指导

网友(2025-03-20):
请问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2025-06-20):
也可能是输出端口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