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 求助sentaurus的sde仿真

楼主(2020-06-14):
sentaurus软件SDE的器件仿真的代码只有右半部分,想问下各位,怎么将右半部分的结构镜像得到左半部分。

网友A:
Syntax:
(sdegeo:reflect entity-list base-position base-vector keep-flag)
具体到你的case就是:
(sdegeo:reflect "all" (position 0 0 0) (gvector -1 0 0) #t)
注:镜像参考点是(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ntax:
(sdegeo:reflect entity-list base-position base-vector keep-flag)
具体到你的case就是:

嗯嗯,另一半已经出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ntax:
(sdegeo:reflect entity-list base-position base-vector keep-flag)
具体到你的case就是:

不好意思,我还想问下下,使用代码后几何图形出来了,但是镜像后另一半参杂没有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还想问下下,使用代码后几何图形出来了,但是镜像后另一半参杂没有出来。
...

你看一下设置掺杂代码的位置,应该放在结构镜像后。或者是结构镜像后按照上面一半的掺杂设置方法设置另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设置掺杂代码的位置,应该放在结构镜像后。或者是结构镜像后按照上面一半的掺杂设置方法设置另一 ...

谢谢,我已经弄出来了,之前网格设置有问题,所以没跑出来。谢谢你~

网友(2021-11-18):
好兄弟,我也想问你一下,怎么镜像之后,掺杂也会同时过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