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偏置电路确定电流大小的电阻可以用mos二极管代替吗

楼主(2020-06-14):
请问这种偏置电路是可以的吗?

网友A:
用是可以用,就是PVT变化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是可以用,就是PVT变化很大。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理论上可以这样做,实际上这种用法很少,因为它不利于功耗控制;
如果是低功耗设计,一般不这样做;
如果是性能电路设计,直接就把MOS 开关当电阻用了,二极管接法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