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 Candence 仿真求助

楼主(2020-06-15):
这个增益只有40dB左右的增益 我该如何改进 才能达到80dB以上的增益?

网友A:
下面两个NMOS都在线性区,确保在饱和区

网友:
同意楼上,工作点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两个NMOS都在线性区,确保在饱和区

发错图了  麻烦你再看看这个

网友:
根据公式 gmRout=gm(gm ro ro),所以增加增益可以减小I,或者增加W/L

网友:
1.MOS管Vds尽量工作在0.15-0.2V左右,不到100mV是线性区甚至进入亚阈值区,小信号的增益是建立在正确的直流偏置基础上的,线性区和亚阈值区不能正常提供增益的
2.80dB,环路增益大概要10000倍,就算使用cascade也比较难,考虑2级放大器吧
3.Sansen那本书有很多经典电路案例,可以参考一下他的思路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