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跑大电路时提示segmentation violation错误

楼主(2020-06-15):
如题,calibre DRC跑大电路时提示segmentation violation错误,RVE没有结果,但是当我跑小模块电路时,就可以正常工作。不知这是什么问题?求助各位大佬,万谢

网友A:
我猜测是内存不够了?

楼主:
好像是因为不符合45度形状规则的图形太多了,我在DRC setup-select checks里把DGR_3规则叉掉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测是内存不够了?

谢谢,我好像找到原因了。好像是因为不符合45度形状规则的图形太多了,我在DRC setup-select checks里把DGR_3规则叉掉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好像找到原因了。好像是因为不符合45度形状规则的图形太多了,我在DRC setup-select checks里把D ...

解决问题后把方法告诉大家的都是大好人儿!

网友(2022-04-07):
解决问题后把方法告诉大家的都是大好人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