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位裕度不够如何增加

楼主(2020-06-15):
一个单输出共源共栅,怎么调相位裕度只有3-40,如何提高

网友A:
你的电流怎么这么大?尾电流最好采用电流镜镜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流怎么这么大?尾电流最好采用电流镜镜像电流

功耗10mW电压3.3  电流不是不超过3.03m就行了吗

楼主:
大佬们给点提示啊

楼主:
图发错了,漏发一个

网友B:
相位裕度决定于你的次极点与单位增益带宽的距离。一般来说,相位-135度的位置是次极点位置,所以,只要GBW能小于次极点的一半,相位裕度就能大于60度了。
你的电路,如果不要求GBW的话,可以在输出级挂点电容减小GBW就行了。而如果要求GBW是目前的值的话,就得把次极点放远。你电路中的次极点应该是PMOS电流镜负载的gate点,想办法减小这个点的R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位裕度决定于你的次极点与单位增益带宽的距离。一般来说,相位-135度的位置是次极点位置,所以,只要GBW ...

多谢!!!!

网友C:
二楼正解 输出挂个大电容,不行就miller补偿,话说你可以先大概计算下你的GBW,有时候调整调整gm也能改变主次极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楼正解 输出挂个大电容,不行就miller补偿,话说你可以先大概计算下你的GBW,有时候调整调整gm也能改变主 ...

但是输出的电容限定了5pf,输入端是不是加在这里,我增加了w和l的值。带宽要求300m我减小到220m现在相位余度增加到58了,又加不上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输出的电容限定了5pf,输入端是不是加在这里,我增加了w和l的值。带宽要求300m我减小到220m现在相位 ...

二楼说的另一个极点是上面PMOS diode连接的那个栅极处,想再增加点相位裕度,你可以想办法减小这里的RC,另58°可以了吧

网友D(2023-07-25):
引用 网友C:
二楼说的另一个极点是上面PMOS diode连接的那个栅极处,想再增加点相位裕度,你可以想办法减小这里的RC, ...

为什么这个管子gate看进去的RC影响次极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这个管子gate看进去的RC影响次极点呀

电路里就那么几个节点,一般mos源端处的输出阻抗很低,所以就剩下输出点和那个点作为主次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