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输出共源共栅相位裕度如何增加

楼主(2020-06-15):
相位裕度一直不够 不知道如何加到60以上了

网友A:
频率补偿啊,一般用弥勒定理在输出和输入端接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补偿啊,一般用弥勒定理在输出和输入端接一个电容

输出端有一个了,输入是接这里吗,接这里也没降低, 增大输出那边的电容相位裕度会增加但是带宽又不够

网友B:
PM不足是因为有次极点存在,
加CL,PM就好了。
注意,后仿真还会恶化;

网友:
这是一个单极运放,PM应该有90;
是你的中间层偏置有问题,不要用理想源,用电流镜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不足是因为有次极点存在,
加CL,PM就好了。
注意,后仿真还会恶化;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