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30工艺下用mim1_ckt电容覆盖数字逻辑

楼主(2020-06-15):
大神们!我最近需要设计一个数字逻辑电路,并在其上面覆盖上mim电容,找到smic130的manual文件,看到mim单元有很多,mim1、mim1_ckt.
在做DRC规则检查时遇到MIMSHD.2 metal shield design must be covered by MIMSHD错误,请问大神们
1)mim1、mim1_ckt两者好像是有无MIMCKT图层的不同,但这个MIMCKT图层是什么作用呢?我应该选择哪一个单元呢
2)DRC错误应该怎么修改呢

谢谢大神们!

网友(2020-11-24):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