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ADE里tran仿真时间超过5ms波形显示不出来

楼主(2020-06-15):
IC5的ADE里tran仿真时间超过5ms波形显示不出来,比如仿真完成要plot输出为“OUT”的信号,会提示:

no "VT" data for node "/OUT"
No waveform supplied.

请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看下是不是仿真结果文件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仿真结果文件太大了?

请问,如果是因为设定的tran时间太久了导致仿真文件太大,有什么好方法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是因为设定的tran时间太久了导致仿真文件太大,有什么好方法解决呢?
...

只save某个或者某几个需要看的波形。如果还不行,那就设置从某个时刻以后开始save波形数据。这些都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
save你看的几根线,然后就可以了,不要保存所有线网。
文件太大就是会很卡,有时就是显示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save某个或者某几个需要看的波形。如果还不行,那就设置从某个时刻以后开始save波形数据。这些都是可以 ...

就是这样的哈,跑去设置里把save的项目改了下,现在50ms都没问题了,再久还没试过应该也OK了。
多谢!

网友B(2022-10-09):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哈,跑去设置里把save的项目改了下,现在50ms都没问题了,再久还没试过应该也OK了。
多谢!:hu ...

请问,这个save设置具体从哪里设置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save设置具体从哪里设置的呢?

output - save all 选择select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save设置具体从哪里设置的呢?

ADE L窗口,outputs -> save all

网友(2025-02-20):
有可能是cadence仿真自己出现的问题,或者是你在仿真的时候误触了某根线。
如果是这样,可以点击一个能显示的tran,然后send to calculator,将net名称换成你想查看的线或者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