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器件latch-up的预防疑问

楼主(2020-06-15):
如图,请问各位大佬,在latch-up规则里,如果I/O器件的NMOS的N+保护环电压大于PMOS的N+保护环电压, PMOS和NMOS是有一个最小间距S的,设计规则里说Va》Vb的时候,P和N之间的间距可以小于S,请问这个是因为什么,求解惑

网友A:
俩个不同点位的nw怎么可能会搭在一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俩个不同点位的nw怎么可能会搭在一起啊?

表示不因该

网友B:
你的PMOS下面那个NW不是保护环,应该叫bulk?大概;
NMOS没有直接做在sub上,做的那个DNW应该是隔离环,接高防止latch up。

网友C:
难道不同电位的NW不会引起闩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俩个不同点位的nw怎么可能会搭在一起啊?

抱歉抱歉,剖面图不标准,已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不同电位的NW不会引起闩锁?

抱歉抱歉   是我问的有问题,您有时间再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PMOS下面那个NW不是保护环,应该叫bulk?大概;
NMOS没有直接做在sub上,做的那个DNW应该是隔离环,接高 ...

嗯嗯  谢谢  规则里P和N是有一个最小间距S  规则说N的保护环电压大于P的保护环电压  可以不用遵守这个最小间距  这一点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抱歉,剖面图不标准,已更新

你理解了闩锁是怎么产生的你就明白了,寄生三极管是否会导通,一般加了dnw相当于减低了放大系数,三极管不易导通,S的距离,本质上也是为了让寄生管不易导通。个人理解,有不对的地方请指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了闩锁是怎么产生的你就明白了,寄生三极管是否会导通,一般加了dnw相当于减低了放大系数,三极管 ...

谢谢  可以理解寄生PNP的发射级接到Va,NPN管的发射级接到Vb,但是VB》Va,NPN几乎不会导通  也就有效的能够预防闩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  谢谢  规则里P和N是有一个最小间距S  规则说N的保护环电压大于P的保护环电压  可以不用遵守这个最 ...

Latch up就是大电流流过寄生电阻抬高电位 使寄生三极管导通,可以看看等效模型理解。 N隔离环接高电位,就是为了使PN结(sub-iso,bulk-iso)反偏关闭,隔断电流,自然降低latch up。
这样理解,就可以不遵守S了。(我不是做版图的,个人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抱歉   是我问的有问题,您有时间再看一下

你说的这个rule确实有些蹊跷。
一般来说,DRC 中不同电位NW的间距应该比相同电位的NW 间距要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tch up就是大电流流过寄生电阻抬高电位 使寄生三极管导通,可以看看等效模型理解。 N隔离环接高电位, ...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2024-01-10):
同问, 没有完全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