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偏置LDO设计(LDO与bandgap同步上电,bandgap电源来自LDO输出)

楼主(2020-06-1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设计1个5V to 3.3V的LDO和1个bandgap,bandgap的电源是LDO的输出3.3V,LDO的基准vref来自于banggap输出的1.2V。

  如何保证在5V电源上电过程中,LDO和bandgap都能正常上电,不会被锁死在0V?有没有可以参考的资料,谢谢!

网友A:
这样确实不安全。不仅仅是启动过程,中间LDO出现比较大的瞬态抖动都会影响电路的安全工作的。

比较好的做法是,用MOS管接成doide方式分压产生一个非常不准的参考源1v左右,用这个参考源做一个只需要输出100uA以下能力的粗糙LDO3v左右,用这个粗糙LDO作为电压源产生精准BG电压,然后用BG再产生你需要的LDO。

网友:
你这样搞会进入鸡生蛋蛋生鸡的死循环。
二楼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做法。

网友B:
用5V做两个启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确实不安全。不仅仅是启动过程,中间LDO出现比较大的瞬态抖动都会影响电路的安全工作的。

比较好的做 ...

嗯,这个办法挺好。 但是我那个5V的波动很大,从3V~6V都有可能,这样那个非常不准的基准变化就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V做两个启动也可以

如何理解,请详细赐教

网友C:
还是按你原来的思路去做,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按你原来的思路去做,可以的。

目前做的就没有起来,都锁死在0电平附近有没有可以参考的paper?

网友D:
为啥要在3.3V 下面做bandgap ?
直接拿电源做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要在3.3V 下面做bandgap ?
直接拿电源做一样的。

电源电压典型5V,其实需要支持工作在2.2~6V,bandgap在如此宽的电压下,MOS有break down的风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电压典型5V,其实需要支持工作在2.2~6V,bandgap在如此宽的电压下,MOS有break down的风险。
...

BG在1.8V下正常工作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理解,请详细赐教

数字控制5V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理解,请详细赐教

你的问题不是摆脱0状态?字面意思做两个启动,一个让LDO在启动过程默认输出高电位,一个打破BG简并态。
至于耐压,做个3.3的钳位不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源电压典型5V,其实需要支持工作在2.2~6V,bandgap在如此宽的电压下,MOS有break down的风险。
...

你这说法不对。
常规bnadgap 一般启动电压都在1.5V 以下,超过1.5V基本就稳了。
支持2.2V 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不是摆脱0状态?字面意思做两个启动,一个让LDO在启动过程默认输出高电位,一个打破BG简并态。
...

你这个办法最简单了,LDO默认输出高,上电时就可以启动BG达到预定Vref,反过来稳定LDO输出。

有没有推荐的钳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说法不对。
常规bnadgap 一般启动电压都在1.5V 以下,超过1.5V基本就稳了。
支持2.2V 没有问题的。

是的,低压不是问题,满足低压情况下,6V高压输入时MOS vds有过压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这种结构的稳定性要怎么仿真呢?以及对于BG与LDO来说,这两个的带宽关系有什么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