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后给后端留多少余量?

楼主(2020-06-15):
一直不太清楚,综合后有的显示slack为零的情况下,可以布通,有的时候显示slack为零,后端却无法布通,clock uncertainty都设置的10%T,请问大家,综合后因该留出多少余量呢?

网友:
布通与否的因素可不是只有你这个slack好么。。。

你综合按照实际频率升20%到30%来综,uncertainty 0.2

网友:
工艺不同而不同,经验值。

大多留30-50%,也就是1.5ns 最好约束到1-1.2ns。

楼主:
谢谢两位的解答,假设最后希望电路在频率F下进行后端,请问两位说的这个过约束是指将综合时的频率设置为目标频率的1.3倍F左右, uncertainty设置为0.2ns,其余的综合参数如clock delay等,是按照1.3F设置,还是说按照1F的设置呢?

楼主:
如果按照1.3F的进行设置,综合后需要如何对DC生成的SDC中的参数进行修改吗?综合之后需要将DC生成的SDC中clock,clock delay等换成1F对应的值吗?

网友:
需要改为1F 对应的。+uncertainty 就可以。
注意各个corner

网友:
后端如果没设置错误的话,再多约个20%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