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巴伦的端口设置以及电感问题

楼主(2020-06-15):
请教 ADS中想计算巴伦电感值,接天线的那边线圈的两个端口应该怎么接?
1.这种接法:
得到的电感曲线不太正常: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2.第二种接法(不知道是不是单端接法):
得到的电感曲线比较正常:

所以我现在有三个问题:
1.上面哪种接法才是正确的单端接法?
2.如果第一种是正确的,那仿真出来的曲线不正常的原因是?公式?
3.如果第二种是正确的,为什么这种不是差分接法呢?

网友A:
应该是第一种接法吧,你另外的端口 接了匹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第一种接法吧,你另外的端口 接了匹配吗

测电感值也要匹配的吗?

网友:
天线端口第一种对的。第二种是差分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