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bipolar器件怎么样仿真特征频率

楼主(2020-06-16):
bipolar器件怎么样仿真特征频率,现在做tia ,有没有类似于mos管仿真的教程

网友A:
把管子偏置好,基极接Isin,AC设为1,看集电极电流AC mag=1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管子偏置好,基极接Isin,AC设为1,看集电极电流AC mag=1的点

请问一下大佬能不能像cmos那样通过公式计算的呢

网友:
ft≈gm/(2*pi*(Cbe+Cbc))
HiCum模型里:
Cbe=Cpii+Cpix=Cdei+Cjei+Cpix,Cpii是BE结本征电容,Cpix是版图寄生电容,Cdei是扩散电容,Cjei是势垒电容。
BE结少数载流子电荷Qe=Ic*tf。Ic是集电极电流,tf是载流子在BE结的扩散时间,Cdei=ΔQe/ΔVbe=gm*tf
管子偏置在接近最大ft时Cdei最大,Cbe≈Cdei=gm*tf,ft≈1/(2*pi*tf)

楼主:
可以加大佬的QQ或者微信聊一下吗

楼主:
大佬可以留个联系方式了解一下这个吗,刚刚接触这个,不太懂

网友A:
格雷的书上都有,刚入门把基础打好,后面就容易多了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tegrated%2Bcircui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雷的书上都有,刚入门把基础打好,后面就容易多了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8 ...

好的,我先去看看,谢谢哥

网友B(2020-07-26):
扫描偏置电流idc,画gm 和 cb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描偏置电流idc,画gm 和 cb的曲线

谢谢啦大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