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DK中,这种文件干嘛用的,怎么用?

楼主(2020-06-16):
PDK中这种文件,干嘛用的,怎么用啊

网友:
应该是生成铝的dummy 用的!画完top版图后可以用calibre来生成dummy,以此来满足工艺的density要求!当然你的密度如果满足工艺要求也可以不生成,工艺里应该有禁止生成dummy的block层,具体看一下rule,里面应该有层次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