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版图自动产生schematic (难度高)

楼主(2020-06-16):
一般说来,做完版图后可以calibre 提取从而可以得到netlist,产生schematic。
这个schematic的摆放完全不可读,有没有办法按照版图而形成 cell + routing ,而且这个cell 摆放和 net routing 遵从版图.

大家有什么思考的方向?

网友A:
pr工具出一个def,然后再用脚本grep出来你想要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工具出一个def,然后再用脚本grep出来你想要的东西

def 出来后,直接是没法做schematics的。
目前看了下,好像EDIF是支持连线的位置的,感觉可以用DEF转EDIF来实现。

网友:
建议直接用skill 写 ,通过版图抓取位置,通过calibre抓取的netlist获取连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