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产生和版图一致的schematic?(难)

楼主(2020-06-16):
一般说来,做完后可以calibre 提取从而可以得到netlist,产生schematic。
这个schematic的摆放完全不可读,有没有办法按照版图而形成 cell + routing ,而且这个cell 摆放和 net routing 遵从版图.

大家有什么思考的方向?

网友A:
使用calibre是可以的,选location就可以了。实际上后仿真文件都比较大,怎么摆放并不是很ca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calibre是可以的,选location就可以了。实际上后仿真文件都比较大,怎么摆放并不是很care。 ...

calibre 有location的信息,难道有直接转这个信息到schematics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calibre 有location的信息,难道有直接转这个信息到schematics的?

是你在提取的时候有个选项,按照阵列排放还是版图位置排放,你注意看一下。具体有段时间了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在提取的时候有个选项,按照阵列排放还是版图位置排放,你注意看一下。具体有段时间了忘记了
...

这是在cadence中还是calibre 中有这个选项?我再找找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在cadence中还是calibre 中有这个选项?我再找找看。

calibre pex 提取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libre pex 提取时

pex运行完后,caribre view setup 里面,有一项选layoutlo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