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佬:什么类型的集成振荡器可以用于低频?

楼主(2020-06-16):
我想做一个1KHz的集成振荡器,不知道该用什么类型的振荡器。环形振荡器可以到这么低的频率吗?望各位大佬指教!

楼主:
是不是用分频器从高频分频比较合适?

网友:
为什么做这么低,可以稍微做高点分频得到1KHz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用分频器从高频分频比较合适?

是的,比如常见的32K。

网友:
RC振荡器

网友:
1K确实比较低,还是分频使用的资源少一些。
做个1M,分个1024就好了。聪明如我。。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回复!我打算用环形振荡器得到128M的输出,再用分频器分频到低频。
该信号是用来做斩波放大器的时钟的,对频率准确性要求不高。

网友A:
那就直接做一个32kHz左右的振荡器,用current-starve inverter结构,32分频下来就行了,电路功耗做细致一点也就5uA以内水平,电路面积也很小。
用128MHz分频。。。太夸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直接做一个32kHz左右的振荡器,用current-starve inverter结构,32分频下来就行了,电路功耗做细致一点 ...

谢谢您的回复!
我前面打错了,本来是打算用环形振荡器做128Khz信号,再分频的。实际上,我的环形振荡器做到了500Khz左右。
current-starve inverter结构我学习学习,看做出来的效果会怎么样。

网友B:
分频的都是认真的吗。。这不是白白浪费功耗吗

一般100kHz以下的ring oscillator和relaxation oscillator都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频的都是认真的吗。。这不是白白浪费功耗吗

一般100kHz以下的ring oscillator和relaxation oscillator都 ...

谢谢大佬的回复!
环形振荡器要降低频率的话,是要通过限流的方式来实现吗?比如用电流饥饿振荡器?为了得到极低的电流来满足频率要求,反相器的电流源和电流沉是要用倒比管来做吗?我看到有帖子说倒比管的仿真结果不准确,不确定用倒比管是否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的回复!
环形振荡器要降低频率的话,是要通过限流的方式来实现吗?比如用电流饥饿振荡器?为了 ...

这么低频的话 relaxation oscillator 要容易实现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的回复!
环形振荡器要降低频率的话,是要通过限流的方式来实现吗?比如用电流饥饿振荡器?为了 ...

这么低的频率肯定会用很小的电流,100nA甚至更小,工作在亚阈值区的电流镜电流失配会大些
倒比管本身没啥问题,看你用的什么工艺,PDK给的建模精确度怎么样了,电流镜的基本功能不会有问题的,误差大小差距而已,不过这种结构电流基本都是可调的,留够调节区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低频的话 relaxation oscillator 要容易实现点

感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低的频率肯定会用很小的电流,100nA甚至更小,工作在亚阈值区的电流镜电流失配会大些
倒比管本身没啥 ...

感谢大佬的指点!

网友:
128M功耗太大了吧,rc就很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