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gap的驱动能力问题

楼主(2020-06-16):
我想问下,我的bangap后面接个滤波电容,但是bangap输出vref被拉低了,我想问的是是不是bangap的驱动能力不足,一般驱动能力不足的话,上极板会降低?bangap输出到电容不是没有电流吗,vref也不会降低啊?

网友:
虽然我也不是很懂,但我觉得也不至于吧,加一个负载电容也不会影响Vref啊?有图吗?

网友:
测试结果?环境?

网友:
一般电容不漏电。不会拉低电压。
再检查检查。

楼主:
嗯嗯,那个电路是把输出加到PTAT上了,应该将PTAT的电流镜像出来,后面再价格buffer;谢谢各位帮我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