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工艺的电阻适用于ESD结构

楼主(2020-06-16):
小弟现需用TSMC 0.18um/5V工艺设计一个简单的ESD结构,该用什么类型的电阻呢?

网友A:
T家018, POLY高阻

网友:
Poly SAB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T家018, POLY高阻

感谢回答~

网友B:
在ESD里面的电阻选取应该不难,ESD本身对电阻精度没有要求,只要选择R方块大的就可以了。
在就是看看电阻是否存在diffusion区域,考虑下是否存在LU的可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ESD里面的电阻选取应该不难,ESD本身对电阻精度没有要求,只要选择R方块大的就可以了。
在就是看看电阻是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