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R电路RMS jitter与peak-peak jitter 如何仿真

楼主(2020-06-17):
各位前辈们好!
最近在做一个CDR电路,看到文献中的测试结果给出的大都是RMS jitter值
想请教下各位cadence 的spectre 如何仿真恢复出时钟以及数据的RMS jitter和peak-peak jitter?
我之前是用计算器plot出时钟或数据的眼图,把眼图边沿重合部分的宽度认定为p-p jitter,这样是否正确?
感激不尽!!

楼主:
期待大佬指导

网友A:
应该是没问题的
不过你的周期数目要足够多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问题的
不过你的周期数目要足够多才行

谢谢你的回答,我想请问下spectre中如何仿真恢复时钟和数据的RMS jitter?

楼主(2020-07-28):
顶一下,spectre怎么仿真RMS JITTER

网友(2022-01-07):
坐等大佬

网友:
rms jitter是通过CDR phase noise转换得到的,用spectre仿真得到的是确定性抖动

网友B:
pnoise 可以得到phase noise, 然后积分得到 random noise 的rms jitter, 你可以仿真电源电压的抖动得到determinstic jitter, 然后一般determinstic jitter+factor*rms jitter 就是一个接近实际的peak to peak jitter,factor 一般取6-7 吧

网友C(2022-07-20):
引用 网友B:
pnoise 可以得到phase noise, 然后积分得到 random noise 的rms jitter, 你可以仿真电源电压的抖动得到dete ...

请问一下,pnoise仿真时信号源只能是周期信号,要想仿真在PRBS信号下的pnoise怎么办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pnoise仿真时信号源只能是周期信号,要想仿真在PRBS信号下的pnoise怎么办呢?谢谢!
...

可以使用时域transient noise 仿真,完了以后做统计。仿真时间要足够长

网友(2023-10-11):
同问,这个眼图横向时间距离就是PkP Jitter么?RMS Jitter又要怎么仿真呢?

网友(2023-11-15):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问题的
不过你的周期数目要足够多才行

请问这样仿真,需要在tran中加入噪声吗

网友(2025-10-17):
最簡單的方式   Cadence 函數取 absjitter ,  會得到clock 的 tie trend,  取你clock 穩定的區段 做 peak to peak,  另外取這段在做 stdev  就可以得到一階期望值  他就會是rms j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