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CC1310模块?需要哪些工具?

楼主(2020-06-17):
  深圳硅传科技自主研发生产的CC1310模块,该模块有无线测温、无线温度传感器功能,具有极低功耗和极小体积,适用于由小型纽扣电池供电的远距离操作以及能源采集型应用。模块采用串口设置模块参数,具有丰富便捷的软件编程设置选项,包括频点,空中速率,以及串口速率,校验方式等都可设置,用户可通过串口助手发命令动态修改,下面硅传小编就测试CC1310做详细的介绍:(此介绍只适用硅传科技的CC1310模块)
  测试清单:
  CC1310ZTR4-GC 底板-1 个、
  GC-USB-UART 转接板-1 个、
  CC1310ZTR4-GC 射频模块-1 个、
  SMA 天线座子-1 个、
  2Pin XH2.54 座子(直插)或排针,外部供电-1 个、
  4Pin XH2.54 座子(直插)或排针,UART 接口-1 个、
  5Pin XH2.54 座子(直插)或排针,编程接口 cJTAG-1 个、
  轻触按键(4.5*4.5,贴片),复位按键-1 个、
  拨动开关(SS12d00,脚间距-2.5mm),透传模块使能-1 个
  说明操作
  CC1310ZTR4-GC 底板
  该底板适用于射频模块 CC1310ZTR4-GC,已将模块的可用 IO 口全部引出,如图 1-1 中的“对应芯片 IO 排针”,可用于 CC1310ZTR4-GC 模块的透传应用测试或者进行二次开发。
  操作说明
  复位按键:按键按下,直接接地,实现模块的硬复位
  使能开关:将开关拨到下边,模块的使能脚接地,这时可以进行串口的收发,拨到上边,模块的使能脚悬空,模块进入低功耗
  LED 指示灯LED 指示灯的控制 IO 口可以看底板背面的丝印
  LED 共极开关:控制所有 LED 指示灯的共极的 VCC
  cJTAG 编程接口:2 线,可用于烧录仿真操作
  JTAG 编程接口:4 线,可用于烧录仿真操作,TDO、TDI 会占用普通 2 个 IO 口,详见芯片规格书。
  对应芯片 IO 排针:“00”对应芯片的 IO 口 DIO0,“01”对应芯片的 IO 口 DIO1,
  SMA 天线座子:可以接折叠天线、棒状天线、吸盘天线等
  普通按键:底板预留了 2 个普通按键,对应的芯片 IO 口详见底板背面丝印
  GC-USB-UART 转接板
  如图 1-2,该转接板的转换芯片为 CP2102,应用于转换 USB 和 TTL 电平信号,即通过这颗芯片转换后,可以实现 MCU 的串口与电脑上位机的数据交互。模块上已针对本公司研发的多款模块的应用接线做了适配,可以即插即用,具体适配情况见图 1-2 中的说明。
  转接板背面预留了 STM32F030C8T6 的 LQFP-48Pin 封装的焊盘,如图 1-3.焊接
  跳线说明
  串口连接选择:短路帽将“RX”与“RXD”短接,“TX”与“TXD”短接,表示模块直插座子上的模块可以和电脑上位机工具或串口调试助手进行收发数据。若短路帽将“RX”与“URX”短接,“TX”与“UTX”短接,表示模块直插座子上的模块可以和背面的 MCU 进行收发数据。
  供电输出开关:该开关是用于控制后面的模块直插座子的供电,插上短路帽,“1、 2、3”座子上的 VCC 才会有电压,可用与测试模块的功耗(去掉短路帽,接上电流表即可测量模块的电流功耗)。
  输出电压选择:“1、2、3”座子上的 VCC 的电压是受该处的连接决定的,用短路帽将“PWR”与“3.3V”短接,“VCC”输出为 3.3V,若“PWR”与“5V”短接,“VCC”则输出为 5V。
  使能脚电平选择:该处的“CE”直接连接到模块直插座子的“1、2”座子的“CE”,可以用短路帽切换“CE”的电平
  透传应用硬件连接
  如图 1-4 用 4Pin 的排线将模块底板和 GC-USB-UART 转接板连接起来,然后将GC-USB-UART 转接板的 USB 插到电脑上,即可通过串口调试助手进行 AT 指令配置参数或者透传。
  二次开发硬件连接
  如图 1-5 用 5Pin 的排线将模块底板和 LAUNCHXL-PAD 转接板对应的排针 Pin 对 Pin连接起来,既可对 CC1310 进行二次开发,通过 XDS110 可以进行烧录,仿真等操作.
  如图 1-6 中间的双排排针的右边一排是从仿真器这边引出的,所以如果对LAUNCHXL-PAD 以外的模块芯片进行烧录仿真,可以将对应的接线用杜邦线连接模块上的编程接口。
  TI 官方的 LAUNCHXL-PAD 的仿真器包含一组串口功能,连接上电脑后,可能会出现2 个 COM 口,只有一个可用,根据实际选择可用的 COM 口
  ADATER 转接板说明

  ST-link\J-link 接口:如图 1-7,2*10Pin 双排,可焊接 2*10Pin 双排排母,使用 ST-link仿真器时需用直插的双排排母(如图 1-8),若使用 J-link 时,需使用弯角的双排排母(如图 1-9),焊接排母的时候注意:排母是插在背面的。
  LAUNCHXL-PAD 接口:如图 1-7,焊接直插的 2*11Pin 双排排母,可直接插在 TI 官方的 LAUNCHXL-PAD 上中间的双排排针处,要注意方向。,焊接排母的时候注意:排母是插在背面的。
  串口:如图 1-7,该串口是从 LAUNCHXL-PAD 接口中引出来的,所以只有在使用LAUNCHXL-PAD 接口时才有效。
  编程接口:如图 1-7,在使用 ST-link\J-link 接口和 LAUNCHXL-PAD 接口的时候皆有效。
  5V 输出:如图 1-7,在使用 LAUNCHXL-PAD 接口的时候有效,使用 ST-link\J-link接口的时候可能有效,部分 ST-link 或 J-link 仿真器没有 5V 输出
  3.3V 输出:如图 1-7,在使用 LAUNCHXL-PAD 接口的时候有效,使用 ST-link\J-link接口的时候可能有效,部分 ST-link 或 J-link 仿真器没有 5V 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