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总线连续burst传输

楼主(2020-06-17):
大神们,
请问AHB中,连续的burst传输,应用场景比如DMA传输需要连续用到burst中的
好几个
incr16(举例),这时,每次incr16结束后主机需要重新向仲裁申请总线吗?

还是说仲裁模块可以一直把总线交给DMA主机,直到N个incr16(burst)传输完毕?

网友:
除非你总线可侵入抢占性,不然都要。。

网友(2020-07-28):
AHB當中是每個busrt結束就需要從新提出需求.把bus release 出來給別人.
這個問題可以根據系統設計角度來看.假若這個系統裡面只有你的AHB Master.那你就可以不release.
假若有很多AHB Master在搶.那這樣就需要注意bus 使用的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