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OTA的等效输入噪声做到0.1nV?

楼主(2020-06-17):
    仪表放大器,假设放大倍数在1-512倍吧。那么在512倍时,使用通常的折叠cascade+增益自居+chopper技术,有可能达到这一目标吗?有什么特别技术可以运用呢?

网友:
除非带宽特别特别窄,0.0001Hz,不然不太可能吧?

网友:
他的这个单位应该就是nV/sqrt(Hz)
不过,实话说,还是非常难
就算用chopper消除了1/f
热噪声的计算公式摆在那里,做出这个水平,真不是一般电路能实现的

网友:
来看看,期待大神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