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两层mask?

楼主(2020-06-17):
一层金属有两层mask是什么意思?和一般的金属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楼主问的是不是double pattern的情况?特征尺寸非常小的高级工艺通过这个来解决光刻衍射的。

网友A:
应该是小工艺离的太近的同层金属会分两步做该层的mask,避免在制造的时候出现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小工艺离的太近的同层金属会分两步做该层的mask,避免在制造的时候出现短路。 ...

哦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网友:
个人感觉就是光的波长比线宽大,达不到可蚀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小工艺离的太近的同层金属会分两步做该层的mask,避免在制造的时候出现短路。 ...

那对画版图没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
看你是哪种double pattern工艺,如果是LELE 工艺 对layout 没啥影响,fab 会自动拆分到不同的mask,只是layout rule 比较复杂。如果是SADP/SAQP,这种double pattern,就需要designer 自己拆分double pattern,virtuoso advance 版本 才支持自动的coloring,这个就比较麻烦

网友(2024-04-01):
7# 讲反了吧, LELE 版图需要都画出来,SADP/SAQP 对layout 没啥影响,因为final pattern 是工艺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