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SH 2-2 SDM可以数字实现吗

楼主(2020-06-17):
最近准备做一个MASH 2-2的SDM。查的资料论文都是通过运放电容比较器搭出来的。想问一问可以利用verilog代码,然后逻辑综合得到吗?
如果可以,verilog代码实现的MASH有什么缺点?

网友A:
是老手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解释下你的思路,给入的ADC输入信号你准备怎么把它直接应用到数字部分去?特别是分辨率很高的时候,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老手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解释下你的思路,给入的ADC输入信号你准备怎么把它直接应用到数字部分去 ...

感谢你的回答!
新手,想做一个应用于PLL的SDM,这样输入可以是数字信号。查找的文献,应用于PLL的SDM大多为MASH 1-1-1结构,少数MASH1-1-1-1,极少数MASH2-1,所以就想尝试一个MASH 2-2的SDM并加dither,已经做了行为级的验证。感觉加抖动可能数字电路方便一点,想尝试一下数字实现。
但是查了一圈,基本没有数字实现,就想问一问数字实现的MASH 2-2有什么硬伤,你说的两点很有帮助,再次感谢。

网友B(2023-08-29):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
新手,想做一个应用于PLL的SDM,这样输入可以是数字信号。查找的文献,应用于PLL的SDM大 ...

蹲一个楼主回复,最近也在做MASH的数字实现

楼主(2023-10-18):
引用 网友B:
蹲一个楼主回复,最近也在做MASH的数字实现

我记得可以实现,但是不如mash1-1-1,实现的小数范围也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可以实现,但是不如mash1-1-1,实现的小数范围也有限

mash 1-1-1 的PLL好用吗,我目前做的电路里面也有mash 1-1-1的PLL,但是在某些小数附近jitter就很差,多的有几ns,用dither会好一些吗?或者有其它方法减小PLL 小数分频j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