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模拟ic中如何实现10us的延时?求各位大佬指点

楼主(2020-06-17):
      我想要做1KHz的不交叠时钟,该时钟需有10us的死区时间,按照典型的不交叠时钟电路来做的话需要10us的延迟。在模拟ic中有办法做到这么大的延迟吗?如果用反相器堆叠来实现这么大的延迟是不实际的。或者说对于低频时钟做不交叠有更好的方法?拜托各位大佬指点下!不甚感激!

下图是典型的不交叠电路

网友:
简单rc就可以吧

网友:
你这个10ns可以

网友A:
一般百ns以上的延迟就不用反相器串实现了,10us的延迟用rc合适,但是受工艺影响极大。
可以考虑找到死区产生的原因,用死区位置做一个标志位电路来控制时钟边沿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百ns以上的延迟就不用反相器串实现了,10us的延迟用rc合适,但是受工艺影响极大。
可以考虑找到死区产 ...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不好意思我前面说错了是非交叠时间要us级的,死区时间和非交叠时间这个概念我还没弄清楚。这个非交叠时钟是用于控制斩波放大器的开关的,非交叠时间到us级,是由于时钟频率低,时钟频率为2Khz。RC延迟的话,我还不清楚怎么做,RC会导致时钟信号边沿变慢,然后再用D触发器整形吗?

网友:
把R串进反相器中,用MOS-C作反相器的负载,输出再接一级反相器整形即可。

网友:
串联R,减小电流
对地加C,增大充电电容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帮助!
我用电流源限流了反相器,再在反相器的输出加对地电容,仿真可以达到us级的延迟。

网友(2021-04-25):
牛啊牛啊  比RC简单很多

网友:
尝试了一下,感觉这个受工艺角影响会比RC更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帮助!
我用电流源限流了反相器,再在反相器的输出加对地电容,仿真可以达到us级的延迟。

请问大佬,最后你这边就用反相器坐的延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最后你这边就用反相器坐的延时吗

对,反向器加电容做的延迟。

网友(2023-09-05):
用反相器加RC可以实现

网友(2024-10-28):
引用 楼主:
对,反向器加电容做的延迟。

您好,请问您是用的MOS当电容吗,要达到us级别,这样的面积岂不是会很大,要很多MOS嘛

网友(2024-12-17):
恒流源控制反相器来给电容充电产生延时与RC产生延时哪个好呀

网友(2025-06-17):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帮助!
我用电流源限流了反相器,再在反相器的输出加对地电容,仿真可以达到us级的延迟。

请问怎么用电流源限流啊,您后续画版图做了后仿吗,效果如何,求解

网友:
请问怎么用电流源限流反相器啊,您后续有做后仿吗,性能如何,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