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模反馈求解

楼主(2020-06-17):
共模反馈仿真,相位曲线对吗?这是右半平面的极点?不会推传输函数,还在学习中.....求指点

网友A:
主运放是一级的还是两级的?两级的没问题,要是一级的,你的cmfb环路是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运放是一级的还是两级的?两级的没问题,要是一级的,你的cmfb环路是正反馈 ...

主运放是两级的,最后classAB输出,这个图可以反映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运放是两级的,最后classAB输出,这个图可以反映出什么呢

最后一级时classAB的话,第二级所有管子的栅极都不会像A类那样接固定偏置,那么楼主第二级的共模反馈点在哪里呢?放到第一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运放是两级的,最后classAB输出,这个图可以反映出什么呢

第二级是Class AB类的话,第二级所有管子的栅极都不会像A类那样接固定偏置。那么楼主怎么处理第二级的共模反馈点呢?放到第一级的尾电流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级是Class AB类的话,第二级所有管子的栅极都不会像A类那样接固定偏置。那么楼主怎么处理第二级的共 ...

是的,我将反馈值送到了第一级的尾电流,第二级栅极用的floating AB控制

楼主(2020-07-22):
已解决,testbench原因,电路有三个环路,需要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