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chfile.tf中自定义孔 drc error"cell XXX is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楼主(2020-06-18):
在 tf中自定义了一些符合design rule 中recommended rule 的via. 但是跑 drc时报error "cell XXX is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另外,重启virtuoso后自定义的这些孔变成了白颜色的X,需要重新load tf文件才能显示
很着急,希望有大神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A:
tf文件有attach到library吗?

网友B:
需要先load  tf,然后还需有save才行,你这种情况像是没有save,
在technology tool box界面里有save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tf文件有attach到library吗?

你说的是我修改后的tf文件要重新再关联一下技术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先load  tf,然后还需有save才行,你这种情况像是没有save,
在technology tool box界面里有save选项 ...

是save还是dump?

网友:
没有save的造成的

网友C:
就是三楼说的那样,先load,再save
一般来讲关联到PDK的techfile是一个不可读的二进制文件,以tf结尾的是这个二进制文件的可读文本形式,两者内容相等,可以相互转换。
你修改了文本的tf文件,但是启动virtuoso时依然使用的是libs里的二进制文件,所以你才需要再load一下这个文本tf文件,以覆盖启动时的二进制文件。但是这样需要你每次启动都做这样的操作,解决方式就是像三楼说的,load文本的tf文件,然后用save把libs里的二进制技术文件更新掉,这样就一劳永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save还是dump?

就是save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save还是dump?

save是将tf保存到库里,dump是将库里的tf保存出来,这是两个相反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三楼说的那样,先load,再save
一般来讲关联到PDK的techfile是一个不可读的二进制文件,以tf结尾的是这 ...

这个我明白了。但是drc 报错还是在。。。。。。。。。。。。“cell XXXX is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明白了。但是drc 报错还是在。。。。。。。。。。。。“cell XXXX is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

也有可能是软件的原因,建议save后重启一次virtuoso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软件的原因,建议save后重启一次virtuoso

我们更新了PDK后,按照之前的做法。在tf中自定义了vias, laod后save. 但是"create via" 时没有自定义vias的选项,经检查跟更新PDK之前的做法一模一样    不知道问题出在了那里

网友(2023-07-14):
引用 网友C:
就是三楼说的那样,先load,再save
一般来讲关联到PDK的techfile是一个不可读的二进制文件,以tf结尾的是这 ...

Tech.db文件在工艺库下,这个路径是没有修改权限的 ,不能通过其他方法save 加载的tech file?比如在cds目录下的cdsinit文件中通过脚本函数加载?如果晓得,麻烦详细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