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 sentaurus软件

楼主(2020-06-18):
请问各位,我对对半边器件掺杂与对完整器件掺杂图形完全不一样。我能完整仿真出半边器件,但是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器件仿真。

半边器件掺杂

半边器件掺杂

完整器件掺杂

完整器件掺杂

半边器件的全部仿真

半边器件的全部仿真

网友:
使用SDE对器件进行构造,器件的每个区域都要单独画出(即,源-漏-沟道,都要在衬底上单独画出了),再对每个区域进行网格mesh的设置,mesh要对每个区域进行单独定义,一般沟道区域要细点,之后,器件的所有区域都要定义mesh,之后,定义各个区域掺杂,再build mesh

网友A:
帮忙顶一下,问楼主,这个软件在windows系统下可以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忙顶一下,问楼主,这个软件在windows系统下可以使用吗

这个的话是Linux系统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