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确定单片机工作频率

楼主(2020-06-18):
目前在做的项目要用到单片机,这个单片机的主要功能就是访问外部memory/SPI FLASH/EEPROM,请问应该怎么确定它的时钟频率?

网友A:
简单的说,是由application决定的。
firmware需要在多长的时间做多少事情,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比如处理audio,必须10DMIPS,而mcu的性能比如1DMIPS,那么就需要起码1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是由application决定的。
firmware需要在多长的时间做多少事情,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比如处理aud ...

谢谢!我的这个系统中MCU的主要功能是访问外部FLASH和EERPOM,再就是解析一些命令,请问这种系统应该从什么角度去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这个系统中MCU的主要功能是访问外部FLASH和EERPOM,再就是解析一些命令,请问这种系统应该从什 ...

访问外部的flash和eeprom,解析命令,系统上有什么要求,需要多久解析,另外就是对功耗是否有要求?如果对功耗没有要求,那就能跑多快,就跑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