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nc无法起个新进程A VNC server is already running as :16

楼主(2020-06-18):
hi 各位高手,
    在vnc起个新进程的时候,一直提示A VNC server is already running as :16

尝试了几种解决方法后还是不行:
尝试方法1:vncserver -list ##没有显示进程号16,但还是vncserver -kill :16了一次,没什么用
尝试方法2:ps -ef | grep vnc ##没有显示进程号16所占用端口号
尝试方法3:rm /tmp/.X16-lock /tmp/.X11-unix/X16 ##没什么用
尝试方法4:service vncserver restart

通过google,尝试上述4种方法后,都没什么效果,尝试完后,vncserver :16 -geometry 1920x1080,还是提示A VNC server is already running as :16。

想问一下各位高手还有什么方法吗?说明一下服务器采用了NIS架构,服务器1可以起进程16,目前在服务器3上,无法起进程16!!!

网友A:
多数情况下,无法启动之后还会报log文件锁定。这些log文件还要按照提示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情况下,无法启动之后还会报log文件锁定。这些log文件还要按照提示删除。 ...

嗯嗯,有时候有报文件锁定,我把这些文件给rm掉了,但是目前我遇到的情况,没有这个提示,只有***is running这一句提示

网友(2023-06-15):
这种情况,我遇到了几次,都是端口被占用,ss -tanlp |grep $PORT ,看看是不是有进程占用了端口,kill掉进程,再 vncserver :16 -geometry 1920x1080

网友(2024-11-27):
解决了,刚才翻到一个帖子,帖子上提到一个VNCsession实际上占用两个端口,例如如果使用的是5910端口,那么6010端口必须不被占用才能够启动5910端口的VNC。所以我使用root查看了6010端口的使用情况,发现这个端口确实被占用,因此VNC不能启动。我使用的是MobaXterm,比较蛋疼的是,这个6010端口往往是我当前服务器的第一个ssh session。所以我目前的方案是,先打开一个别的用户的ssh,然后打开你VNC有问题的用户的ssh,之后关闭前一个ssh,然后VNC有问题的用户的VNC就能够正常启动了。你可以在root通过$ ss -tanlp | grep 6010 $ 来查看6010被占用的情况和PID,然后通过$ ps -aux | grep $PID $ 来查看这个端口被什么占用。所以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如果你的root的ssh是第一个打开的session,那么有很大的可能是你的root的ssh在占用这个端口。总之,核心就是vnc启动需要两个端口5900+x和6000+x,你要确保这两个端口都没有被占用才能正常启动V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