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KVCO工艺角仿真问题

楼主(2020-06-18):
如题,想仿真VCO,在ss tt ff工艺角下的kvco随电压变化的曲线,但是看corner仿真里的变量设计貌似只能在固定偏压下仿真tran,如下图所示,我自己想了个办法,在变量处将变量值填入用分号隔开,但是会报错,请问KVCO工艺角仿真的具体步骤应该是什么

网友A:
加逗号或者空格隔开就不会报错了

楼主(2020-07-30):
引用 网友A:
加逗号或者空格隔开就不会报错了

哦哦,好的,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