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施密特触发器哪里需要注意预防闩锁

楼主(2020-06-18):
如图  这是自己随便搭的   有人跟我说这个版图画的时候需要注意预防闩锁,但自己确实从剖面图没有分析出来,感觉问题是在M4和M5管子上,但是不知道怎么分析,请教各位大佬,这个预防闩锁是怎么分析的

网友A:
GATE接输出的那两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TE接输出的那两个管子,

谢谢  我感觉是这两个管子需要注意闩锁  但是自己画了剖面图   没分析出来  您有空的时候还请简单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B(2020-08-06):
你把那两个电阻拿掉换成导线,在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那两个电阻拿掉换成导线,在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那两个电阻拿掉换成导线,在分析分析

意思是两个电阻起到预防latchup?

网友C:
没听过加电阻是为了防闩锁,我们加电阻主要是防esd。当然加不加电阻防esd也要看电源的情况,也不是必须加,有时候打esd时会把施密特打坏!所以加个电阻阻挡esd电流!

网友:
有没有流过片的大佬 请问一下闩锁发生地概率大么;我最近画了一个数字电路,只是在外面画了一个大的guardri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那两个电阻拿掉换成导线,在分析分析

能否讲讲施密特发生闩锁的原理,以及如何预防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听过加电阻是为了防闩锁,我们加电阻主要是防esd。当然加不加电阻防esd也要看电源的情况,也不是必须加, ...

打ESD为啥有时会把这边打坏想过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打ESD为啥有时会把这边打坏想过没?

你可以通过电源到地的esd路径去分析,一种情况是vdd为io端口,一种是vdd为内部电源,两种情况相比第一种风险更大,这两个管子都属于特殊接法,正常应该是pmos接电源,nmos接地。

网友(2021-02-23):
加电阻虽然不是破坏闩锁结构,但是可以限流,也是一个手段

网友:
你画的剖面图贴下出来,干讲你听的累,我们讲的也累

网友:
为啥?M4 .M5为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通过电源到地的esd路径去分析,一种情况是vdd为io端口,一种是vdd为内部电源,两种情况相比第一种 ...

jfxyl的意思应该是发生esd时,vdd进来大电流然后打到下面nmos的源端,使得源衬反向击穿,使寄生scr开启正反馈然后烧毁,即esd打坏的原因是闩锁效应。然后这两个电阻也是起限流作用。
--来自小白的猜测

网友C(2022-01-04):
引用 网友E:
jfxyl的意思应该是发生esd时,vdd进来大电流然后打到下面nmos的源端,使得源衬反向击穿,使寄生scr开启正 ...

你来讲一讲esd发生时,vdd进来大电流使源衬反向击穿后,哪个寄生scr会开启?能够上个图分析一下?不要张口就来scr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来讲一讲esd发生时,vdd进来大电流使源衬反向击穿后,哪个寄生scr会开启?能够上个图分析一下?不要张 ...

从VDD进来正的ESD时,通过M4   N+与Psub反向击穿,向Psub注入电流,抬高了Psub电位,Psub电位被抬高到大于0.7V,M3寄生的NPN打开,从Nwell抽电流,Nwell中电流产生压降,压降0.7V时,寄生的PNP也就打开,latchup原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来讲一讲esd发生时,vdd进来大电流使源衬反向击穿后,哪个寄生scr会开启?能够上个图分析一下?不要张 ...

击穿大电流抬高Psub电位>0.7V,使M3寄生的NPN打开,从Nwell抽电流,电流在Nwell中产生压降,压降>0.7V, P+/Nwell/Psub寄生的PNP也打开,向Psub注入电流,大致就这条SCR通道产生latchup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击穿大电流抬高Psub电位>0.7V,使M3寄生的NPN打开,从Nwell抽电流,电流在Nwell中产生压降,压降>0.7V, P+ ...

你讲的的这个路径是可以,这个路径发生闩锁的原理和反相器会发生闩锁的原理是类似的,但我理解的意思是他说的scr路径是指的会在M4,M5这两个管子上,并不是scr路径在其它管子上,所以我才说让他分析分析,难道我理解错他的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讲的的这个路径是可以,这个路径发生闩锁的原理和反相器会发生闩锁的原理是类似的,但我理解的意思是他 ...

其实就和前面说的一样,纠其原因还是pmos接gnd,nmos接vdd,这种接法本身就属于特殊的接法,出现这种接法时就要特别注意,特殊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讲的的这个路径是可以,这个路径发生闩锁的原理和反相器会发生闩锁的原理是类似的,但我理解的意思是他 ...

还有发现损坏的地方就是nmos接vdd的一端,并不是在你分析的latchup的路径有损坏,虽然按照你分析的latch的路径是可以形成的,但我还是更倾向于防esd,而不是防latch,我认为不加电阻,esd容易把接在vdd一端的nmos直接干坏掉!

网友G(2022-02-09):
有两年多没登陆eetop了,看见你们讨论这个问题蛮有意义的;
这个问题是因为相同类型管子一端接最高电位与临近相同类型管子接最低电位,构成的NPN和PNP都很容易被触发导通形成的风险;
解决办法是要接电源或者接地的NMOS/PMOS的一端远离相同类型器件的地或者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发现损坏的地方就是nmos接vdd的一端,并不是在你分析的latchup的路径有损坏,虽然按照你分析的latch ...

我和你的想法一样 这种特殊接法是为了防止ESD 把那两个MOS打坏,加电阻就是为了限流,也可以不用电阻,用一个常通的mos替代。和latch up没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两年多没登陆eetop了,看见你们讨论这个问题蛮有意义的;
这个问题是因为相同类型管子一端接最高电位与临 ...

请教一下,他的电路已经加了电阻了,是不是情况也比较好一些。可以不用像你所说的那样拉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两年多没登陆eetop了,看见你们讨论这个问题蛮有意义的;
这个问题是因为相同类型管子一端接最高电位与临 ...

正解!寄生BJT会导致latchup。

网友(2022-03-16):
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首先这种接法在正常上电的时候不会出现latch up对于NMOS来说,source端的电压高于body端电压,source与drain与衬底之间的二极管均为反偏状态,且不容易形成latch up,电阻的引入主要是用来解决ESD的二级防护使用,防止ESD状态下,因为常规状态下,NMOS的S和B端钳在VDD上,如果POWER-GND的clamp结构不能及时将ESD电流泄放,那么ESD的冲击可能来到SMIT端,因此较容易产生由雪崩击穿导致的SCR开启烧毁器件。

网友(2024-05-10):
引用 网友G:
有两年多没登陆eetop了,看见你们讨论这个问题蛮有意义的;
这个问题是因为相同类型管子一端接最高电位与临 ...

学习了

网友(2024-07-02):
好问题,学习了

网友(2025-06-26):
引用 网友G:
有两年多没登陆eetop了,看见你们讨论这个问题蛮有意义的;
这个问题是因为相同类型管子一端接最高电位与临 ...

谢谢大佬牛人

网友:
是这样子吗?个人拙见

网友(2025-10-24):
首先闩锁结构要清晰的,一个PNPN的节。原理是两个三极管的正反馈。Schmitt触发器,你可以根据版图画一下剖面图如果没有闩锁结构,那就是没有。
防止latch up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路上加电阻,俯视图上看就是加大sp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