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简易电荷泵的输出电压仿真为什么是负的?

楼主(2020-06-18):
电路图就是2个开关和2个电流源,电压是1.8V的,我没有用负电源,为什么电荷泵的输出电压是负的 ,,,

输出电压仿真波形

输出电压仿真波形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你不能这么直接给两个电流源进去的,至少要通过一个电流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这么直接给两个电流源进去的,至少要通过一个电流镜

嗯,这个不是最终的电路,主要是新手还不会设计,我想先试一下把MOS开关的宽长比参数设好,然后再用电流镜代替电流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