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懵了,calibre提寄生里的C究竟是什么?

楼主(2020-06-18):
layout

layout

c和cc的表格

c和cc的表格

如图所示,我做了六根等间距,宽0.3u,长100u的metal3随间距变化c和cc是如何变化的测试。测试结果做了个曲线图。cc这里很好理解,距离加大,cc变小。但是c这里我就蒙圈了,为什么是这样的变化曲线,然后我又突然发现,我并不知道c究竟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寄生电容,又和cc有哪些联系,有哪些区别。求各位大佬答疑解惑,感激不尽!!

网友:
我的理解:C是metal对psub(此处假设晶圆是p型)的电容,他的大小与自身用的哪层金属/金属面积,甚至下方的layer(介质层)有关系,是一个平板电容,相关的参数也就是极板距离/极板面积/介电常数;而CC是metal net之间的couple,取决于metal的厚度/与其他metal的距离/是否有overlap或cross等因素,可能是上下平板电容和侧边电容的累加,相对比较复杂。
楼主的结果中C值是变化的,有点颠覆了我的认知。确认一个问题,楼主抽寄生的时候地有填名字吗?就是我前边讲的psub

网友A:
c 是把一条线的所有电容等效到地,cc 是相互间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 是把一条线的所有电容等效到地,cc 是相互间的电容。

那为什么会出现间距拉大后c反而也变大的情况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会出现间距拉大后c反而也变大的情况呢?

间距和C没关系啊,只有宽和长有关。如果是CC,那应该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间距和C没关系啊,只有宽和长有关。如果是CC,那应该减小。

如果只和长宽有关的话。。。那我拉间距之后c应该不变才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和长宽有关的话。。。那我拉间距之后c应该不变才对啊

看你的layout,两边放了VSS?如果把VSS尽可能的远呢?这东西看提取的规则,只和间距相关,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的间距。

网友C(2021-03-15):
有没有可能这样理解,随着间距增大,从一条line到旁边line的电力线会减少,同时这条line到衬底的电力线会增多,所以C增大了。

网友D(2022-06-29):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这样理解,随着间距增大,从一条line到旁边line的电力线会减少,同时这条line到衬底的电力线会增 ...

C和上下极板面积、间距或者介质层有关,电场线不大可能影响到电容啊,我也是遇到这种问题,看了一堆资料,发现对C的理解越来越抽象

网友:
楼主现在有解释了吗

网友(2022-10-30):
这个是咋只画几个线就能跑pex的呀?不需要先有相应的原理图过lvs吗

网友:
楼主,我直接画版图,没有电路图跑pex,可是一直报错咋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C和上下极板面积、间距或者介质层有关,电场线不大可能影响到电容啊,我也是遇到这种问题,看了一堆资料 ...

电容的边缘效应了解一下

网友(2023-07-12):
楼主有解释了吗?我这边改变metal的长宽C都不变

网友E:
我个人的理解是,C是这跟金属本身的电容,设想一下,一个很大的金属块,本身是可以携带电荷的,上电之后也不是一瞬间就能到接入的电压,C表示的是这个单个金属线所表现出的容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的理解是,C是这跟金属本身的电容,设想一下,一个很大的金属块,本身是可以携带电荷的,上电之后也 ...

按照rule上说,C就是金属线对SUB的寄生电容。所以按理来说,他拉大间距,C应该不变的。只有改变金属线的面积C才应该变

网友(2024-05-24):
我想到一种情况,会不会是它计算电容时隔壁的金属会挡住一部分到衬底的电容,所以少计算一些电容,随着金属被拉开就不会被挡住,电容就增加。我猜它电容计算的方法是这个金属对四面八方对衬底的电容的累加,然后当有金属靠近时,金属的侧边面对衬底的电容 ,会被挡住一些角度的电容,这些被挡住的电容变成了CC 也就金属与金属之间的电容。想了想感觉是挺有可能的,软件只会根据公式计算

网友(2025-08-26):
引用 网友D:
C和上下极板面积、间距或者介质层有关,电场线不大可能影响到电容啊,我也是遇到这种问题,看了一堆资料 ...

平行板电容分成平行电容和侧壁电容,平行电容是你说的上下极板面积、间距或者介质层,这一部分是不会变化的,还有一个是侧壁电容,电容本身是衡量存储电荷的能力,对于一个实际的电容,侧壁也会感生出电容,当金属线距离较近时,侧壁的感生电荷更多是金属相互贡献,当金属线距离较远时,侧壁的感生电荷时沉底贡献所以c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