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关于dc 读取.v文件

楼主(2020-06-18):
各位前辈好,老师这几天让我综合一下e203,我在综合core里面.v文件时,用read_verilog发现在link时出现大量的“Cannot find the design” 和”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问题,后来百度发现跟parameter有关。 后面改用analyze elaborate, 但在elaborate 顶层module时,出现error.,不知道是链接的db库还是什么问题,请大佬指教。

楼主:
又试了
>file mkdir ./work
>define_design_lib WORK -path ./work
>analyze -f verilog ./rtl/core/
到这都没问题
>elaborate e203_cpu_top
还是出现 Error: Cannot find the design 'e203_cpu_top' in the library 'WORK'. (LBR-0)

网友A:
你看下readme 和Makefile文件。好像是要修改什么。你读的文件顶层可能不叫这个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readme 和Makefile文件。好像是要修改什么。你读的文件顶层可能不叫这个名字 ...

你好,我看了一下e203的快速上手介绍,和e203_cpu_top.v,顶层名应该没错。我用sutup配置文件综合其他不带变量的设计时,elaborate也是这个错误,但用read_verilog却可以。

网友A:
analyze -f verilog ./rtl/core/
跟目录可以?后面要跟文件名吧

网友B:
应读一个file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alyze -f verilog ./rtl/core/
跟目录可以?后面要跟文件名吧

对对感谢提醒,我刚刚试了一下,这是一个问题,我写了一个core.rtl里面定义了一个rtl_list。但是在elaborate e203_cpu_top时虽然返回值是1,但是报了很多warning,link一下查看了详情,又出现了read_verilog那样的问题,截了部分图如下还请你帮忙看下。dc_shell> define_design_lib WORK -path ./work
dc_shell> source ./core.rtl
dc_shell> analyze -f verilog $rtl_list
dc_shell> elaborate e203_cpu_top
dc_shell> 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读一个filelist

对,感谢提醒,但是在elaborate顶层名时,又出现了read_verilog时出现的问题,qaq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对感谢提醒,我刚刚试了一下,这是一个问题,我写了一个core.rtl里面定义了一个rtl_list。但是在elabor ...

感觉还是你吃文件吃得不对吧。
analyze -f verilog -vcs "-f filelist.f"
filelist.f这个文件里的内容是所有的.v文件
e203xxx.v
e203xxxxxx.v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你吃文件吃得不对吧。
analyze -f verilog -vcs "-f filelist.f"
filelist.f这个文件里的内容是 ...

我原来core.rtl文件里定义了一个rtl.list包含所有的.v,然后analyze调用rtl.list效果应该一样的吧。我刚刚用下面命令还是一样的错误。1  source ./scripts/dc_setup.tcl2  file mkdir work
3  define_design_lib WORK -path ./work
4  analyze -f verilog -vcs "-f filelist.f"
5  elaborate e203_cpu_top
6  lin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原来core.rtl文件里定义了一个rtl.list包含所有的.v,然后analyze调用rtl.list效果应该一样的吧。我刚 ...

不用行结束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行结束的 \

感谢你的回复,我后来又用core下面的子模块综合了一下,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在report_design中没有找到cant find的模块,然后我在general目录(存放通用verilog模块供整个soc公用)的.v文件中,找到了cant find 的模块,和原来子模块.v一起综合,link通过了,问题暂时解决了。

网友C(2022-02-03):
楼主大大,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方便分享一下dc的脚本文件吗?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大大,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方便分享一下dc的脚本文件吗?万分感谢!!! ...

跟dc脚本没关系,是.v读的不全的原因。

网友(2023-11-26):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我后来又用core下面的子模块综合了一下,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在report_design中没有找到can ...

感谢楼主大大,我这次跑综合发现了类似的问题,DC貌似对一个.v file里的后几个module无法识别

网友(2024-11-28):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您在elaborate时遇到卡住退出的情况吗,不知道为何我前面都对,但是会突然卡组

网友(2025-01-13):
想问问作者最后这个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to 。。。的warnning是怎么解决的,今天我也遇到了这样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