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chopper电路仿真波形疑问

楼主(2020-06-18):
最近在研究bandgap chopper电路,在原有结构上面参照某些文章搭了一个电路,用100KHz的载波去调制和解调,最后基准输出是一根直线,看不到频率。
另外在输入端加入失调电压仿真瞬态,也没有任何改善,新手问下原因啊。

网友:
刚才想法不太对,删除了

楼主:
一个小bug,vos失调电压加错地方了,应该加在输入管前面,而不是开关管前面

网友(2021-09-19):
chop时钟动起来了吗,chopping工作的话输出不该是这么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