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数模混仿报错

楼主(2020-06-18):
ams数模混仿时出现错误:unable to locate ncsim executable in the specified path.Ensure that the executableis present in the path or to set the correct path.use the setShellEnvVar() in Command Interpreter Windows(CIW)。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没有装incisive或者xceliummain,或者环境变量中这两者的路径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装incisive或者xceliummain,或者环境变量中这两者的路径不正确。

能不能上传一个设置环境的配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上传一个设置环境的配置啊

这样
setenv INCISIV_HOME ${CADENCE_HOME}/INCISIVE152
set path=(${path} ${INCISIV_HOME}/bin ${INCISIV_HOME}/tools/b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
setenv INCISIV_HOME ${CADENCE_HOME}/INCISIVE152
set path=(${path} ${INCISIV_HOME}/bin ${INCIS ...

谢谢,按照你的建议解决了

网友(2022-05-19):
能分享一下软件的网盘链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