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ystemVerilog中randomize()中if...else的使用

楼主(2020-06-18):
class p;
    ...;
    rand bit [15:0] remain;
endclass

p.randomize() with {
     if (txData.size() > A)
           remain == A;
     else
          remain == txData.size();
}
运行后发现,remain的值根本就没有按照预期的取txData.size和A的较小值,而如果改成下面两种之一都可以
p.randomize() with {
     if (txData.size() > A) {
           remain == A;
      }
     else  {
          remain == txData.size();
     }
}

p.randomize() with {
     txData.size() >= A  -> remain == A;
     txData.size() < A    -> remain == txData.size();
}

这个什么原因,if else后面只有一句都需要加{}吗?

网友A:
那可能就是哪里出错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就是哪里出错饿了

不太明白原因,systemverilog中if...else后面只有一句语句的话是可以不加大括号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原因,systemverilog中if...else后面只有一句语句的话是可以不加大括号的呀
...

assert断言本身不是sv固有的,后来貌似是OpenVera还是Specman e捐赠给Accellera组织的,加{}表示语句是断言描述性质的语句,而begin…end就是sv/v的语句,else语句只有一句实际是省去了begin…end,实际上还是sv/v语句。
类似的还有随机化时用foreach给数组初始化值也要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sert断言本身不是sv固有的,后来貌似是OpenVera还是Specman e捐赠给Accellera组织的,加{}表示语句是断 ...

网友C:
为什么我做了个简单实验是可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做了个简单实验是可以的呢?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那个确实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