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 crash

楼主(2020-06-18):
最近run icc 都得到下列讯息,然后crash 是怎么了吗?:
icc_shell> icc_shell> route_zrt_auto
Turn off antenna since no rule is specified
Cell Min-Routing-Layer = METAL1
Cell Max-Routing-Layer = METAL4
Warning: Cannot find a default contact for layer CONT. (ZRT-022)
Error: Assert 'found' ../../../../../snps/include/apf/MifsRect.h 1473
Error: Assert 'found' ../../../../../snps/include/apf/MifsRect.h 1473
Error: Assert 'found' ../../../../../snps/include/apf/MifsRect.h 1473
Error: Assert 'found' ../../../../../snps/include/apf/MifsRect.h 1473
Error: Assert 'found' ../../../../../snps/include/apf/MifsRect.h 1473
Error: Assert 'found' ../../../../../snps/include/apf/MifsRect.h 1473
Error: Assert 'found' ../../../../../snps/include/apf/MifsRect.h 1473
Error id=427988
Error: Assert 'found' ../../../../../snps/include/apf/MifsRect.h 1473

The tool has just encountered a fatal error:

楼主:
IC给的route size太小和cell lib有问题.

网友A(2020-10-29):
引用 楼主:
IC给的route size太小和cell lib有问题.

您好,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oute size是足够的,这个cell lib是要更新还是怎么解决呢,谢谢

楼主:
interface 的接点是否彼此太近?拉开些试试.

网友(2023-06-13):
后来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关于约束pin出错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oute size是足够的,这个cell lib是要更新还是怎么解决呢,谢谢
...

你好,这个后来怎么解决的呀

楼主(2024-06-21):
结果是foundary提供的STD cell 会造成 crash,避免用到就可以.

网友B(2024-08-04):
引用 楼主:
结果是foundary提供的STD cell 会造成 crash,避免用到就可以.

你好,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怎么样找出这些会导致crash的STD cell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怎么样找出这些会导致crash的STD cell呢

用個小moduley試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