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2.5V的MOS设计支持3.3V 电压的数字IO?

楼主(2020-06-18):
     PDK文档上面说明2.5V的MOS管 Vds击穿电压小于3.2V,直接用3.3V的电压可能短期问题不大,但长期可靠性可能会出问题,有没大神知道一下该怎么做?

网友:
有人在论坛里分享过,我搬运过来的

网友:
可以把2.5V管子的长度加大一些,有些2.5V over drive到3.3V的,只要加大管子长度,耐压就可以跟3.3V的管子一样。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pure 2.5V 的IO管子,现在大多数工艺,2.5V管子,是同时支持25OD33,和25UD18的,如果有这种,可以直接当3,3V的用。

如果没有,就采用CASCODE MOS的方式来实现

网友:
一般25od33的管子要求L至少0.5um。

网友:
请关注“一片冰芯”微信公众号。

网友:
我靠不会把,这种叠加这么简单的方法都可以发论文。。。

网友:
level shifter就行了啊

网友(2021-08-05):
很有参考价值的文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