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152搭配cadence617会提示我版本过低?怎么解决呢?还是我环境变量配置有误?

楼主(2020-06-19):
In order to run UI in QRC comatibility mode you neet to have QRC executables in yours $PATH and QRCversion should be 8.1 or greater.
Check your QRC installation and envirtonmental settings

网友A:
应该是你设置的问题,QRC152搭IC617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设置的问题,QRC152搭IC617是没问题的

我是这么配置的,是有问题吗?
setenv QRC_HOME  /../../EXT152
set path= ($QRC_HOME/bin $QRC_HOME/tools/bin $QRC_HOME/tools/extraction/bin $QRC_HOME/tools/dfII/bin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