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符号方程组为何是“NaN"?

楼主(2020-06-19):
各位,帮忙找错误啊,下面的这个符号方程组为何不对?
clc;
clear;
syms Vin Ve Vg Vout Vfb Vx Vf
syms Gme Gm1 Gmp Gmf1 Gmf2
syms Re R1 Rout Rf1 Rf2 Rf R2
syms Ce Cg Cgd Cout Cf2 Cf C2
syms s

eq1=Gme*Vin+Ve/Re+Ve*Ce*s==0;
eq2=Gm1*Ve+(Vout-Vg)*Cgd*s-(Gmf2*Vf+Vg/R1+Vg*Cg*s)==0;
eq3=(Vout-Vg)*Cgd*s+Gmp*Vg+Vout/Rout+Vout*Cout*s+(Vout-Vx)*Cf*s+(Vout-Vfb)/Rf1==0;
eq4=(Vout-Vfb)/Rf1-(Vfb/Rf2+Vfb*Cf2*s)==0;
eq5=(Vout-Vx)*Cf*s-((Vx-Vf)/Rf)==0;
eq6=Gmf1*Vx+Vf/R2+Vf*C2*s-((Vx-Vf)/Rf)==0;

%%%%%%%%%%%%%%% post %%%%%%%%%%%%%%%%%%%
TF = solve(eq1,eq2,eq3,eq4,eq5,eq6, Vin, Ve, Vg, Vout, Vfb, Vx, Vf)
z = simplify(TF.Vout/TF.Vin)
以前编了一个方程,用2007版的Matlab可以运行。现在用2018版的Matlab,就把这个程序修改了一下,可是得到如下结果:
TF =

  包含以下字段的 struct:

     Vin: [1×1 sym]
      Ve: [1×1 sym]
      Vg: [1×1 sym]
    Vout: [1×1 sym]
     Vfb: [1×1 sym]
      Vx: [1×1 sym]
      Vf: [1×1 sym]

z =

NaN

麻烦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程序哪里出毛病了?

楼主:
自己又搞了一下,发现问题出在solve函数上。
用2007版的matlab时,solve函数中方程的个数与变量的个数不必相等,但2018版的solve函数中方程的个数需要和变量的个数相同,比如上面程序中:
TF = solve(eq1,eq2,eq3,eq4,eq5,eq6, Vin, Ve, Vg, Vout, Vfb, Vx, Vf)
solve函数中方程的个数时6个,但变量时7个。这在2007版的matlab中是可以的,但使用2018版matlab的solve函数时应这样写:
TF = solve(eq1,eq2,eq3,eq4,eq5,eq6, Vin, Ve, Vg, Vout, Vfb, Vx)
即方程的个数有6个,即eq1,eq2,eq3,eq4,eq5,eq6;同时变量的个数也是6个,即Vin, Ve, Vg, Vout, Vfb, V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