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相位裕度 阶跃响应

楼主(2020-06-19):
有朋友遇到过相位裕度很好,65°,但是阶跃响应很差的情况吗,过冲之后衰减震荡。这是为何呢?

网友A:
楼主设计的可能是一个放大器?
ac特性是一种静态特性,但放大器在瞬态情况下,放大器里面的管子会偏离静态工作点,比如cascode管设计时过驱动电压不够,瞬态时会影响零极点的位置。再比如二级放大器的补偿采用mos管作为电阻,瞬态时第一级输出发生变化,于是作为电阻的mos管的栅源电压变化,即mos管的电阻发生变化,导致零点没有抵消极点。这都会引起瞬态振荡。
这只是我个人观点,要设计好一个OPA,一些细端末节的东西最难搞了。

网友:
请保证GM在-10dB以下。

网友B:
1. 增益裕度不够
2. 阶跃过大,跟摆率或其他因素相关

网友C:
如果用了零点来补偿极点,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拉扎维书上写的是,尽管相位裕度不错的运放也会有不好的阶跃响应,等一个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了零点来补偿极点,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您的意思是距离很近的一对零点、极点也有可能引起这个问题,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设计的可能是一个放大器?
ac特性是一种静态特性,但放大器在瞬态情况下,放大器里面的管子会偏离静态 ...

您分析的很有道理,感谢。我其实问的就是拉扎维的292页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增益裕度不够
2. 阶跃过大,跟摆率或其他因素相关

您好,摆率和过冲有关系吗?

网友:
如果在有效时间内能进入小信号的线性状态的话,摆率跟过冲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