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ahb的wrap类型的应用场景

楼主(2020-06-19):
请问AHB/AXI的wrap 的地址传输类型的应用场景有哪些,为什么需要读或者写回环的一块区域?

网友A:
简单的一个例子:当有cache的时候,cache都是有cache line的,比如4个dword(4个32bit)一条line,当cache missing的时候,可能需要的正好不是从地址0开始的,比如是从地址0xc开始的32bit,为了提高性能,所以开始发送的地址就是0xc开始的,但是cache line是存地址0x0,0x4,0x8,0xC 4个地址,这样第一次读到的数据是地址0xc的数据(指令),MCU就可以马上用了,但是为了存一条line,用wrap的方式,就会接着读地址0x0,0x4,和0x8.如果不是用wrap,cache就必须从地址0x0开始,多等3个cycle才能得到地址0xc的数据(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一个例子:当有cache的时候,cache都是有cache line的,比如4个dword(4个32bit)一条line,当cache  ...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23-07-01):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一个例子:当有cache的时候,cache都是有cache line的,比如4个dword(4个32bit)一条line,当cache  ...

AXI协议疑惑:在4dw时,是不是因为只有warper才能从非对齐(如从0X0C)访问,其他只能从0x00 0x10  0x20